NM-B191开机无显板层断线维修

楼主(2022-09-05):
机子拿到手 能开机屏不显 拆机拔掉硬盘 测试键盘已亮 屏幕无显  发现EDP屏供电没有

观察主板 显卡供电也被动过  发现显卡供电也没有 板子的电流很低 亮机时电流只有0. 6

过程比较繁琐  因为认为是南桥问题 直接换了南桥没用 后来发现是板层断线 然后再拆南桥  去找了南桥背面的点来飞线
主要是PCH_EDP_EN 和 VGA_PG(VGA的PG无穷大  主板显卡供电在触发瞬间产生后关闭 ) HPD也断线了 点位图上有
接好EN和VGA_PG 以及HPD 直接连了LED后 亮机
附2个点的位置 备案以备后需

网友:
牛叉的飞线

网友(2022-11-16):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PCH_EDP_ENVDD 和VGA_PWRGD断线,电源开关按钮也断线了。三个线接好后还是不显示,外接可以显示,还在找问题PCH_EDP_HPD检测屏幕的信号接屏后也是正常的3.3V。现在有点蒙了不知道还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