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9-05):
这种小点,很平均的出现在屏上,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我乍觉得像是显卡信号输出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乍觉得像是显卡信号输出的问题呢?

换了一根正常的,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先插在别的主机上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插在别的主机上看看呢?

试过了,还是这情况。

网友C:
这个用替换法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替换法试试呗

这个有万能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