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玻璃管是稳压管吗?

楼主(2022-09-05):
红色玻璃管是稳压管吗?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会是什么管子呢

网友:
不一定,很多是in4148

网友B:
不一定是,看板上有没有ZD标记,有的话就是。没有的话看管体上的标记。常见的1N4148也是有这种封装的,管体上有4148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看板上有没有ZD标记,有的话就是。没有的话看管体上的标记。常见的1N4148也是有这种封装的,管体 ...

管子上没印有标志

网友:
好多二极管外观都是这样的,,

网友:
玻封二极管好多这样的,很多1n4148,不可能那么多稳压二极管,主要看电路或者丝印,电路图之类的。

网友:
不一定,二极管使用有很多学问,要看标记和具体所在电路位置,根据用途,可分为TVS瞬态抑制二极管、ESD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整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超快恢复二极管等等。

网友:
像是二极管

网友:
这几个肯定不是,看线路板就了解,线路这么细。

网友:
管子是有标识型号的,拆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次放四个,那估计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
要看在电路当中的位置了

网友(2022-10-05):
如果是在开关电源上,可能是高频二极管,有单向导通性,有黑色标注的是负极,一头有篮圈另外一头有黑圈的是稳压二极管,在电路版上标注为ZD,二极管标注为d

网友:
是稳压管,齐纳二极管,是金属做的,优点是:恢复时间短

网友:
可以当成二极管考虑

网友(2022-11-08):
看标注型号,查资料。

网友:
多是1N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