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拯救者Y7000 2019 板号NM-C221 REV;1.0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2-09-05):
求助联想拯救者Y7000  2019 板号NM-C221 REV;1.0  键盘不能用  同行拿过来的,进PE不能用。以为是键盘本身除了问题,换了新的还是一样,不死心,又换了新键盘还是一样不能用。看了几个帖子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但都是刷个BIOS,换个控制芯片就好了,感觉好简单呀。最后一股脑把U22键盘控制芯片,U23转换,RPH6,RPH5排阻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A:
你不会改USB吗  这机器键盘是USB形式的  通PCH的

网友:
我可以刷

网友B:
你可以把L23电感拆了直接接到USB数据那里,我是从TYPE-C那里飞线,这样不影响其他U口

网友C:
换回来原来刷一个差不多的bios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阻值都正常?

网友:
这个版号是通病

网友:
我感觉还是需要刷程序,程序问题大一点

网友:
电路问题   我搞定过

网友:
维修这个东西就是看时序一样   我们要首先明白键盘的控制   然后去分析解析这个电路   而不是盲目的去换芯片  供电 信号 控制 这些都需要去查的

网友D:
干个EC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打下值看看是不是哪组漏电了

网友:
到底哪里问题 修过的给指点一下就是了

网友:
进PE刷K看看

网友:
100红包教你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L23电感拆了直接接到USB数据那里,我是从TYPE-C那里飞线,这样不影响其他U口

怎么改,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改USB吗  这机器键盘是USB形式的  通PCH的

没改过,求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L23电感拆了直接接到USB数据那里,我是从TYPE-C那里飞线,这样不影响其他U口

是把L23拆掉飞线飞到TYPE-C的TYPE-C_USB20_P4_C和TYPE-C_USB20_N4_C这俩个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回来原来刷一个差不多的bios试试

刷了多个故障依旧,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啊。。。。。。。

我也怀疑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改USB吗  这机器键盘是USB形式的  通PCH的

请教大神如何改,没改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把L23拆掉飞线飞到TYPE-C的TYPE-C_USB20_P4_C和TYPE-C_USB20_N4_C这俩个点吗

USB就行,这个我换过EC,换过桥,有些能好,不是这两问题

网友:
干ec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就行,这个我换过EC,换过桥,有些能好,不是这两问题

难道是USB20_N9和USB20_P9线路有问题?

网友:
有高人要100元,才肯告拆原因,花钱吧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要不就是EC

网友:
这问题还修出来了???

网友:
已经发你了

网友:
4楼是个好人

网友:
私信我告诉你那里问题!

网友G:
加我我告诉你问题点在那里

网友:
L23两组数据线断开另寻他路,必须搞定

网友H:
L23断开,另寻他路就行了。。。

网友:
圈中的那个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打驱动了吗?

网友I:
遇到过键盘时好时坏的   发现不能用时 usb无数据交换。 飞线改了usb,测试正常,至今无反修。

网友J:
你现在可以听楼上的把芯片去桥usb的线路改用typec接口或者摄像头的试试看先

网友:
感觉是EC程序有问题,可以在系统下升级下ECBIOS

网友K:
楼主修好之后可以回复下大家

网友:
有高人要100元,才肯告原因,花钱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之后可以回复下大家

木有修好,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现在可以听楼上的把芯片去桥usb的线路改用typec接口或者摄像头的试试看先

改USB的,也是不行。估计没找对问题,已退给客户了。

网友:
算了,同行的本子。赚不了几个钱,退给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过键盘时好时坏的   发现不能用时 usb无数据交换。 飞线改了usb,测试正常,至今无反修。

你是怎么改的,我改了USB,故障依旧,火大,直接退给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L23断开,另寻他路就行了。。。

改USB了,没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我我告诉你问题点在那里

谢了,已退给客户。同行的也赚不了几个钱

网友L:
这款机器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款机器是通病了。。。

碰到几个拯救者这样的问题,都是键盘不能用。都没修好过,技术不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木有修好,退给客户了

有时候难啃的骨头不用太在意,后面还有好多事等着干,不能给这个吊死。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一般把L23换成两颗0欧姆电阻就好了

网友:
U23换回来有资料的,新的不能用

网友:
键盘不能用EC的可能很大

网友:
找图纸  不能盲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干个EC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哦

这个有单独芯片控制,和一般笔记本不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不建议你修,客户本来能开机啥都正常,你别这修修,那修修,最后开不开机了,就麻烦了,有风险的,直接上客户换板了,

网友:
正在找这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太及时了,找了很久、

网友:
南桥就好 了,这样会简单点

网友:
7  主题         391  帖子         40  积分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发消息 推荐  会员306843 发表于 6 天前 | 只看该作者 来自 安徽合肥 干个EC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有单独芯片控制,和一般笔记本不一样。

卧槽 我也接到一台了   一样的问题 键盘时灵时不灵  换了键盘没用

网友:
换EC芯片  或者把EC芯片程序重新刷一个   或者进系统去官网下载官网BIOS  直接运行也能把EC程序直接刷了  试试看  估计记好了

网友:
我感觉你应该换个ec试试,这个ec全新的应该是可以用的,以前换过一个

网友:
3V电压设法持续供电,排除完电压,再排除软信号。。。。。

网友:
这个键盘单独供电

网友:
换U22得刷程序。我换了也不能用刷程序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EC 的内部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之前维修过一个  那个信号线里居然有3.3v电压,USB不能用   怀疑是桥处理器一体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吧

网友(2023-10-17):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键盘有时好有时坏的

网友:
飘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