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加电压到3V,CPU会坏吗

楼主(2022-09-05):
(无正文)

网友A:
笔记本CPU电压都很低,一般都是1.0v出头,BIOS调节电压是加不到3V的,如果外接强行上3V CPU肯定烧的。
台机CPU电压 也很少上1.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CPU电压都很低,一般都是1.0v出头,BIOS调节电压是加不到3V的,如果外接强行上3V CPU肯定烧的。
台 ...

我刚才给笔记本cpu外接3v 不知道cpu有没有坏 还是锐龙

网友C:
这可不一定。很多人摸到过220V交流电还活着,也有触电身亡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给笔记本cpu外接3v 不知道cpu有没有坏 还是锐龙

看你接的这个3V的带载能力,一般cpu核心供电在加上1V电压的时候就有1,2A电流了,加3V,如果是维修电源,5A过流保护,线又细,估计到达cpu那一端的电压也就是1V左右,其他都被线路内阻消耗掉了

网友:
必坏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一定。很多人摸到过220V交流电还活着,也有触电身亡的人

我就被电过,哈哈

网友:
3v 进核心必挂

网友:
你是采用烧鸡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