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 6-71-N85E0-D02

楼主(2022-09-05):
又来麻烦大佬们了有一个神州战神的机器最初的故障是开机进入系统后有可能一上午 有可能一天然后就风扇狂转然后掉电了, 然后拆开机器看有进水的地方 进水的地方处理完成后情况变严重了 直接进入系统就掉电了  ,  然后更换一个显卡核心供电的ton 300k的一个电阻 然后现在能跑3d  但是跑3mak到后边 不知道是过热还是电流不够了然后就会掉电 然后想着电流不够 再接上电池 也能开机就是两个在关机状态下也能开机也能给电池充电  就是进入系统桌面后,插入适配器有可能会导致直接掉电,掉电到充电的电流  也不是百分之百 反正多插几次就会导致这种问题,, 这种的话要怎么修了 没思路了   放电管子也换过 控制  17v的电压  也正常这种要怎么修修保护隔离还是继续修显卡或者cpu   没进入系统之前随便插适配器都不会掉电。。  BIOS也干了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不好

网友A:
这个主板转换电压都容易出问题,掉电的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B:
写得很乱,看不懂,标点符号注意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得很乱,看不懂,标点符号注意一下啊

好吧,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转换电压都容易出问题,掉电的机器确实不好修。

转换都查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MP2494电阻

网友:
今天发现 使用电池显卡会代码.43

网友:
这问题我在一个11代神州也遇到了  客户只愿意出200  插上电源开机就没问题  在系统拔插就会掉电  我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