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管理芯片RTS5457V是否带程序?新买的好用吗?

楼主(2022-09-05):
今天修小新AIR-14IIL 2020 不充电不开机。查到RTS5457V坏了,看到上面点有油漆标记,估计有带程序。问了买芯片的,他们说买回去就能用,但要50大洋。我觉得不保险,于是来问问有没有人用过。毕竟这个本比较新,修的人少。我补充一下,这个笔记本有2套输入供电端口和2套保护隔离。除了TYPE-C端口外,主板预留了一套原始的圆柱形充电口只是没有插座。我焊接了一个充电插口,插上可调电源输送20V电压就可以充电并且正常使用了。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芯片的参数,论坛资料较少我来充实一下。
Realtek 近期推出一颗RTS5457V ,可以兼容Intel Titan Ridge thunderbolt 的Type-C controller解决方案,
且相较于一般的Type-C controller耐压规格只能承受到3.6V左右,
这次RTS5457V 是走高压制程,所以CC1/2 & SBU1/2 最高可以耐压到28V,
可以说替开发者省去外挂防高压IC的BOM cost。
新世代的CPU,举凡是Intel Tiger Lake、或是AMD Renoir,皆已将 USB3.1 / DP 的MUX整合在芯片内,
RTS5457V 可以兼容新世代CPU,透过I2C协议与CPU沟通,实现真正的TypeC_USB3.1 / DP 讯号切换及正反插功能。
► 核心技术优势
1. 相容USB Type-C v1.3 规范。
2. 相容 USB-C PD3.0 v1.2 规范。
3. CC1/2, SBU1/2 耐高压28V。
4. 整合VCONN 电源 过电压/过电流保护。
5. CC脚位能支援Dead battery 'Rd'。
6. 内建Flash , 可直接透过USB/SMBUS/CCs 进行韧体更新。
7. 内建USB BillBoard装置。
8. 支援 SMBUS/I2C slave 供客户化控制应用。
9. 支援I2C master, 可对其他芯片做控制 (例: PMIC)。
10. 整合微芯片处理器。
11. 内建5V转3V3 LDO, 可供Type-C controller周边线路使用。
► 方案规格
1. Type-C DP规格 : HBR3 (8.1G)
2. Type-C USB3.1 规格 : Gen2 (10G)
3. 电源输入规格 : 20V/1A
4. 电源输出规格 : 5V/3A

网友A:
点油漆的都是写了程序的,联想的这个芯片有点蓝色粉红白色的,买新的肯定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油漆的都是写了程序的,联想的这个芯片有点蓝色粉红白色的,买新的肯定用不了

这位仁兄,那我买点油漆的芯片就可以了吗?我有注意到卖芯片的有卖点了油漆的,也有没点油漆的。

网友:
管他有没有程序,我买了。等消息吧。

网友:
应该有程序的,固件版本若不对,看看联想有无放出更新工具包。

网友:
收藏了,那你订的是有还是没有程序的?等你消息

网友:
你好哥们小新搞定了吗?

网友:
我买了个芯片,今天上机后情况不妙。先说这个芯片我买的便宜的,30. 当初卖家说了不用带程序直接上机就可以。收到快递后仔细查看芯片是个翻新的。心里想过,贵的也有可能是翻新的,并且拆机的兴许是带程序的那就更好了。谁想到换上就出现如下2种异常。1是原来用电池能开机,现在不能了。按开关后指示灯闪6下就是不触发。2充电几分钟就停止了。
原来的能一直充电。

网友:
RTS5457V是带程序的,买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买新的还是翻新的。最近连续换了2片这个芯片,但上机后的行为表现各有不同。明天我仔细描述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更新一下第二片RST5457V上机后的情况。这片芯片其实仔细看也是拆机的,虽然清洗了但仍然通过显微镜能看到上面点过油漆标记。证明这个芯片被编辑过,也就是刷过程序。上机后也是不显示,不能用TYPE-C充电。但能用另一套传统的保护隔离充电,我正文有描述过这个机器保留了2套保护隔离。也不能触发,表现为按电源键后不触发,电源指示灯常亮几秒钟后熄灭。最后总结一下,这种TYPE-C充电的机制很复杂,因为它既要向笔记本充电也要向外提供5A超级快充。充电器和TYPE-C管理芯片之间的通信是双向验证,当笔记本端管理芯片状态不正确时,充电器连5V输出电压都没有。不是说默认先发出5V再发出电压识别信号,实际比这复杂。管理芯片本身带程序或者外挂程序,不可替换。另外这个芯片还管着充电,触发等行为。和EC通讯密切,一旦故障了可能连开机都不能了。估计以后会出现剪板的芯片才能修复。

网友(2022-10-25):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型号的电脑 一看是TYPE接口 里面还有一种电路 我在想 要要不要用传统方法解决问题算了 厂家保留了端口就是C壳没有留孔位 这样搞得话 还要客户换电源。。

网友:
联想这批机子都是这样 虽然是TYPEC的 但是旁边给你留了个传统的圆形口充电器的插座,只是蛋疼的是壳子这边没开孔 又是金属壳的

网友:
带程序的,必须剪板的。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  充电接口进水   电池正常开机   TYPE-C不升压    换了PD芯片正常升压了   但是不触发  不过保护隔离
买芯片的时候  卖芯片的给我讲这个不带程序     实测不行
升压后的20V  经过保护隔离 输出到充电芯片      保护隔离的开启信号来自PD第六脚     测了中间没有断线  芯片没有输出开启信号    第六脚是GPIO程序自定    所以肯定是带程序的    换新的可以升压   但是程序不对   所以不能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2022-12-13):
遇到同样的本,一样故障,发了2次芯片,要么不过隔离,要么触发掉电。论坛有没有大仙指点一下怎么搞

网友:
如何了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