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昇GTX750TI 显卡故障开机不显示,键盘灯亮

楼主(2022-09-05):
耕昇GTX750TI
显卡故障开机不显示,键盘灯亮

本来休显卡就不行,最近接了一个显卡不亮,键盘灯亮,拆开显卡,开始测试有无短路现象(无)

上电测电压如下图

一开始先测显存没有电压

找到控制芯片,测EN脚  7脚没有电压,没有图纸真的很难,一路跑线非常艰难,跑到核心供电芯片25脚,一看是先有核心再有显存吧。

然后又开始查找核心供电芯片的EN脚

又是各种跑线,最后到了这两个三极管。看图吧

具体是哪里拉低了,我也不知道,开关管嘛,直接拆除,上机完美出电压,点亮了。

明天测试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积分拿走~~~

网友:
这是个450

网友:
假卡啊,黄伟达

网友:
又一个被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