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寸曲面屏更换

楼主(2022-09-05):
客户 显示器屏幕破裂,要更换屏幕,个人建议客户换台新的屏幕,但客户说价格贵点也要修好,不管新旧内屏,只要用它的外壳换好屏就行,价格好啥都好干事!

刚好有台一体机曲面屏,板块灯管也坏,尺寸刚刚好!直接移花接木,用的双面胶不好受热容易裂开粘不紧,后面没办法只能用玻璃胶粘,打一层薄薄玻璃胶粘,不用双面胶,完美收工!如图

网友A:
如果不是很执着,一般换屏真不如换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很执着,一般换屏真不如换显示器了

说真的我也不想换,那是客户弄坏的只能修好就可以,要不客户也无法交代,换个内屏就是比卖新的屏幕价格还贵,说好了客户能接受就行,现在杂牌超薄屏容易坏有亮线,换屏风险高,价格谈好我们好干活,今天也接了一台杂牌一体机都是屏幕坏,有亮线,没人敢接的货,自个敢大胆接,没压屏机只能换二手屏幕利用,前提是要和客户沟通说好情况,都是二手拆机屏

网友:
换这个屏 风险太大

网友:
发货太繁琐

网友:
里面肯定有故事

网友B:
买个同型号二手不也行的么?比换屏风险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同型号二手不也行的么?比换屏风险小多了

杂牌同型号二手难上加难,要是找到同型号的何必还自个折腾,弄好了这次下次有经验省事多了,听说过熊猫屏么?批次问题,故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