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享想立方杂牌子笔记本电脑系统安装

楼主(2022-09-06):
杂牌笔记本有遇到过的师傅们说一下系统安装步骤,谢谢!BIOS布局和普通电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从U盘启动,机子内部只有平板电脑主板大小的一块主板,用尽了一切办法 不同的U盘启动方式 试了又试,做最后的挣扎 期待高手!

网友A:
硬盘是标准的sata或M2嘛,拆下硬盘,挂在其他机器ghost进系统,再装回去用原电脑部署系统嘛。
以前遇到品牌机 BIOS引导挑优盘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虽然界面一样,但是内部电路完全不一样,这种本来就是骗人 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标准的sata或M2嘛,拆下硬盘,挂在其他机器ghost进系统,再装回去用原电脑部署系统嘛。
以前遇到品 ...

平板电脑的主板 硬盘和手机的一样没拆过

网友:
你现在是用优盘引导 不识别优盘  还是能识别优盘 没法引导?

网友:
这个怕不是win系统吧。

网友:
可能是电脑的外壳,平板的心脏,,

网友:
应该只能识别32位的WIN8或者WIN10   你用32位的安装版系统安装应该是能装上的  驱动不好装

网友:
如果驱动装不上的话你去   下载华硕X205TA的芯片组驱动装一下    那个用的和这个一样个鸟CPU

网友:
安全引导那一项有没有关闭掉

网友:
BIOS仔细再研究研究!

网友B:
这种就和平板是一样的,除非你会刷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和平板是一样的,除非你会刷平板

平板只要是win系统和电脑一样的搞法

网友:
拆机吧!一般是m2固态

网友:
要硬装的u盘,或者用硬装光碟外置光驱装

网友:
bios里就main这一个选项吗?你多拍几张bios照片看看,应该还有boot这个选项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和三星的BIOS设置一样,要关闭一项,就可以认到优盘启动了

网友:
用平板 x86专用PE,这玩意是平板改的,内存和硬盘应该都是板载的

网友: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最好不瞎搞,不然亏底裤都没有

网友:
装系统有好多种办法,例:网络安装。

网友:
用空u盘做一个原版win10镜像就可以

网友:
这个好像的是win10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