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Mate 40 Pro 重摔后连不上WiFi和蓝牙怎么办?

楼主(2022-09-06):
华为 Mate 40 Pro 重摔后连不上WiFi和蓝牙怎么办?

  华为 Mate 40 Pro 重摔后连不上WiFi和蓝牙,用线将晶振脚与WiFi相连点连接起来,重新贴合主板,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华为 Mate 40 Pro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之前华为 Mate 40 Pro手机重摔过,现在连不上WiFi和蓝牙。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后开机测试,打开WiFi后WiFi自动关闭,连不上WiFi和蓝牙,另外还发现手机没有闪光灯,手机卡网络不稳定,时不时出现“无服务”故障,打电话没有5G信号。

华为 Mate 40 Pro 连不上WiFi和蓝牙 图1

  这种由于重摔导致手机出现WiFi和蓝牙连不上的故障,在维修时可以优先考虑主板中层被摔虚焊、断线的可能性。

  拆机取出主板,单板上电测量WiFi周边电容供电正常,以为WiFi芯片焊盘会摔掉点,将WiFi芯片拆下查看,发现焊盘重要点没有掉。测量WiFi时钟、复位信号对地值,发现WiFi芯片到晶振之间线路断线。

华为 Mate 40 Pro 连不上WiFi和蓝牙 图2

  打开鑫智造软件,查看点位图发现晶振在WiFi芯片的另一面,晶振两个脚直接进WiFi芯片内部,说明板层中间有断线。

华为 Mate 40 Pro 连不上WiFi和蓝牙 图3

  于是直接将晶振拆掉,然后固定在WiFi芯片边上,用线将晶振脚与WiFi相连点连接起来,并固定好走线。

华为 Mate 40 Pro 连不上WiFi和蓝牙 图4

  飞线后进行测试,发现连上WiFi了,由于是摔的主板,直接将主板中层进行分层,重新贴合后装回手机内部,再次测试华为 Mate 40 Pro闪光灯可以正常使用,手机也可以打电话了,WiFi和蓝牙也能正常打开连接设备,故障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华为 Mate 40 Pro 连不上WiFi和蓝牙 图5

华为 Mate 40 Pro 连不上WiFi和蓝牙 图6

华为Mate40 Pro系列维修相关主题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8107-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这种贴 合的就是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 合的就是问题多

双层三层问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