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不识别

楼主(2022-09-06):
联想电脑主机,网卡型号是8111h,初始故障是能识别网卡,插上网线灯一直亮但是显示网线没有插好。
V星料板上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换上去都是识别不到网卡。
然后把原来的的回去还是没识别。外围电阻电容对地值都测了正常,网卡3vsb和网卡自己产生的1vsb都有

网友:
网变查了没?

网友:
啥子网变

网友A:
网卡芯片,外接网线,中间必须有一个网络变压器,这个在主板上,有的是独立的,有的集成在网络接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外接网线,中间必须有一个网络变压器,这个在主板上,有的是独立的,有的集成在网络接口里。

没看到

网友: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我有一片Z87的主板,感觉和你这个一样的,系统里面没有网卡,换了网卡芯片还是一样,估计是接口问题了,接口里面好像集成了一个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Z87的主板,感觉和你这个一样的,系统里面没有网卡,换了网卡芯片还是一样,估计是接口问题了,接口里面好像集成了一个什么芯片。

接口搞不了,风枪肯定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