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GTX750-2GD5被挖过孔求助

楼主(2022-09-06):
此卡上管被刮了一层,现求助各路大神看看此过孔连线,显卡型号:七彩虹网驰GTX750-2GD5被刮刮乐区   显卡正面右下脚

正面全貌

背面全貌

在线等大雕大神

网友:
表示帮不到你

网友:
此孔估计接地

网友A:
现在显卡都便宜了,这个还有必要修么

网友:
不排除    等个有此卡的大雕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卡都便宜了,这个还有必要修么

不苟同这种看法

网友B:
直接点不好吗,直接绿油埋上,管子G级扯跟线到控制ic不就好了,纠结一个洞干啥

网友C:
Try it, it's good for you

GV-N750OC-2GI-1.0.tv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不好吗,直接绿油埋上,管子G级扯跟线到控制ic不就好了,纠结一个洞干啥

直接点真好  3Q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y it, it's good for you

外国同行?very good的资料,已经修GOOD了   but还是3Q

网友:
看其他mos管就知道了,一般都对称

网友:
你学习到啥了

网友:
和旁边的一路供电参考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这不是有三路核心供电吗,断开这一路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