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平板otg无法使用

楼主(2022-09-06):
台电x89老平板,2+32G的,系统无法启动,启动后停在EFI界面,想着重新装系统,在micro usb接口插入otg,开机,插入键盘或鼠标瞬间闪亮一下就不亮
在OTG供电芯片正常,有VCC 5V正常,插入otg,D+变成2.99V了,D- 0V,外接电源给usb-hub供电的话,鼠标能亮,键盘还是插入瞬间亮一下,就灭了,不知道怎么搞,或者这平板怎么另外加usb口,怎么找出额外d+,d-接口呢?请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搞过,不过USB供电带不带负载都是5V

网友:
现在平板都没有修的吗 要otg插入 micro usb otg供电芯片sy6280aac有5v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