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460显存短路核心不短疑似换电容时把过孔贯穿导致短路

楼主(2022-09-06):
新手不熟练 直接k头来戳戳下来 刀头伸进过过孔
是不是完蛋了啊好像贯穿了显存供电

网友:
这么老的显卡还是扔了吧 修好了也没用

网友A:
显存短路直接垃圾桶就行了,你不会那么幸运。短路一套全带走

网友B:
还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很费时间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短路直接垃圾桶就行了,你不会那么幸运。短路一套全带走

没有上电短路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很费时间不值得。

咋搞是不是把过孔贯穿导致的短路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