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50E510F 开机10多分钟才亮屏然后进系统

楼主(2022-09-06):
创维50E510F 开机10多分钟才亮屏然后进系统,进系统以后正常使用,现在每次都是这样的,测量如下:刚通电以后给灯管供电100v电容测量是25-26v的样子,给逻辑板供电的12v测量是10.8v左右,屏幕亮了以后,给灯管供电变成50v,给逻辑板供电的12v也变成了12v一切都正常了,那2个450v大电容一直测量32v左右。
怀疑是电源板问题,网上发了一个问题和以前一样,会不会是逻辑板问题啊,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这种情况本来要先测主板的开机信号,如有则可强行让电源板工作看一下屏显示是否正常,如无则先查主板上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先查电源板吧

网友:
最起码开机后看指示灯啥颜色的,再来判定那一块有问题,而不是盲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