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显示器 有背光 无图像 大神请指导

楼主(2022-09-06):
开始是黑屏 电源板换了5个电容后,开机接主机测试指示灯亮 有背光  无图像  小白一枚 请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A:
梅捷还生产显示器啊?
有背光无图像就是逻辑板出问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还生产显示器啊?
有背光无图像就是逻辑板出问题了嘛。

逻辑板 是驱动板吗? 要换的吧?还是可以修?

网友:
屏没有供电吧//

网友B:
查哪里?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哪里?电源板?

背光都亮了,查什么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还生产显示器啊?
有背光无图像就是逻辑板出问题了嘛。

梅杰确实有显示器,现在好多主板品牌都生产固态和显示器了。

网友C:
量一量 屏排线红色的线 电压多少

网友C:
大概和你说一下维修思路,1查驱动板各项电压,2查屏供电5v 驱动板一端和屏逻辑板一端,以上电压都有就查逻辑板各项电压。(温馨提示屏拍张接触不良也会这样,解决办法用橡皮擦一擦屏排线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和你说一下维修思路,1查驱动板各项电压,2查屏供电5v 驱动板一端和屏逻辑板一端,以上电压都有就查逻 ...

好详细的维修思路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量 屏排线红色的线 电压多少

是板线 没有红色的  我会参考研究量一下  感谢大神!

网友:
查逻辑板和屏边板的供电电路。

网友(2023-03-27):
这个是小厂代工的,电源板坏的多

网友:
重插屏线  不行就测电压.  电压就全的话  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