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8无CPU电压维修,通病

楼主(2022-09-06):
机器:神舟战神Z8-CA5NB 板号 NH50DP
故障:加电电流上到0.078
测量:主板各大电感对地值均无异常,加电
后测得电压,VCCSA VCORE 集显,独显
电压都没有,其余电压均已产生,桥待机 ec
待机条件均正常。故障点锁定在CPU供电芯片
这一块。
芯片MP2979A

测了VDD18  VDD33 EN 都有。VCCSA就是不先
出来。当测得47脚VIN_SEN  无电压
根据电路  是由19V经两电阻 2M  133K分压至
1.18左右。
找到PR42 在芯片背面。发现PR42 19V
那端已腐蚀,刮刮焊焊 再补上新电阻。

完美亮机。

网友:
通病的机器。应该加点权限。

网友:
恭喜你成功搞定,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就喜欢干这种,不用费脑子.....

网友:
手里有台一样的机器,来看老司机的帖子。我恍然大悟,真是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网友(2022-11-18):
刮刮焊焊 再补上新电阻

网友A(2022-12-24):
我遇到一台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
思路清晰,大家都能挣钱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不是这个故障

是什么故障

网友:
y7000好像也有这个问题也是vinsen这个供电题电阻容易出问题。但是我也还没得捡过漏呢

网友:
这地方总是出问题。

网友:
大师厉害学习了下次遇到秒杀

网友:
MP2979A这芯片不是同版号的拆机芯片,是不是也不能通用?

网友(2023-04-01):
只要是用MP2979A的基本上都出问题

网友:
大哥牛逼 我故障跟你一样 但是没有腐蚀的痕迹 然后按照你说的去测了47脚 发现不是1.18v是1.5v,果断把两个电阻换了 成功亮机

网友(2023-05-01):
大师加分  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