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 15.6 烧EC

楼主(2022-09-06):
二修机 据客户描述在小米售后修过 当时修好了 拿回家就又不开机了 又去找售后 售后说客户家电压不稳又烧坏了 接机插可调 一点待机电流也没有 拆机拔掉电池现象一样 告诉客户需留机维修 客户同意后走了 随后把主板拆拆出来 测电感的阻值没发现异常 就开始找原理图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然后就在论坛里找帖子 找到了一个和我这个一样现象的帖子 是3VLDO短路 我一量自己的也是 说是EC坏了造成的 果断去找EC准备拆 可当找到EC的时候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EC已经被动过或者换过了 无奈先拆了在说  拆完之后确实也是不短了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12 测量3Vldo也有 而且pwm3v和5v也出来了 当时也没多想订EC吧 定完EC没事的时候就在那想 EC肯定售后动过了 是换了之后又烧了还是烧了之后换上新EC不行还有其它修复不了售后又把烧的ec给装上了 也没想明白 等EC到了装上在说吧 等了3天EC终于到了 340度旋风很快就装上了 没上电之前还专门测了下组织也正常 那就上电吧 裸板上电 待机电流12跳到4 测了一下3vldo正常 pwm3v 5v这个地方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当时就以为是正常的 装机测试吧 装上之后 按开机触发 可爱的小米出现了 心想EC就是烧了 就这样开关机来回测试了几次都正常 用电池也可以就放那了 当时也没通知客户来拿 心想过一晚上第二天看看在说 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当我插上电源按开机的时候 悲剧还是发生了 一点反应也没有 拆机吧 一量3vldo又短路了 EC又烧了 折腾了一上午也没想明白 在论坛里找了一圈也没有个明确的说法 修到这里陷入僵局 EC不敢再随便装了 装了也没用 肯定还会烧 个人觉得应该是3V这个芯片内部的LDO转换有问题是一种可能 烧EC肯定是电压高了 会不会是公共点的电压直接到了ec呢 这种可能是有的 要不就是其它公共点和这个3VLDO管子或者芯片通了导致的烧EC 还有就是论坛里说这款机型待机是pwm3V 5v是不输出的 但是我这个待机的时候是输出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正常 芯片型号是SY8288B 12脚在不装EC的时候竟然有个3.3的高电平 没原理图也不知道哪来的 跑线路费劲啊 ec型号 IT8987VG 说到这里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桥的1.05也出来了

网友A:
继续补充 摘掉3V待机芯片 12脚 3vpwm开启脚的电压就没了 这样看3VPWM开启是由3Vldo上拉的 这款机子待机时3v 5v到底输不输出 如果不输出 那就是应该由ec进行拉低 当按下开关时在置高 如果待机输出 那也就是正常的 望有修过的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补充 摘掉3V待机芯片 12脚 3vpwm开启脚的电压就没了 这样看3VPWM开启是由3Vldo上拉的 这款机子待机时3v ...

摘掉EC3/5 V 应该都有,但是装上EC好像只有一个3V还是5V  过的太久忘记了

网友:
没图纸,这种故障不好弄。售后估计知道这毛病麻烦所以推掉了。

网友B:
建议看一下休眠芯片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继续更新 今天又把ec装上了  把3v 5v的待机芯片也换了 开机也正常 待机电流4毫安 装上EC实测 3v 5v 1.05v都出来了 没有好机测试也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好机没有这些 那就是某个芯片窜电了 没图纸也没法找  现在没转电池 准备晚上用适配器待机一晚上试试 如果还是烧  准备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一下休眠芯片对地值是否正常

估计屏线的问题的

网友:
type-c的接口吗

网友C:
EC拆了都还能出3-5v的吗

网友:
小米做工不错哦  目前还没修到过小米的笔记本

网友:
所有电源芯片,击穿短路都会造成电源芯片功能故障,无非就是故障当时明显不明显而已,所以说管子击穿一般有料都是换全套

网友:
这种烧供电芯片的就是问题多.....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2823-1-1.html
跟我之前修的这个机器一样,当时这台机器在用了3个月左右又出现同样的现象,在换IO以后正常,装起来就不行,后来我发现只要插电池就特别容易烧,单用适配器怎么测都正常,换了电池就没在烧,发给同行客户到现在也没出现问题。你可以参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2823-1-1.html
跟我之前修的这个机器一样,当时这台机器在用了3个月 ...

我也有这种感觉 昨天晚上用适配器待机一晚上没事 今天早上插上电池待机 刚才开了一下还没烧  准备今天晚上在用电池待机一晚上试试  目前维修情况是3v 5v待机芯片换了 EC又换了一个  还拆了一个铃声放大的芯片 拆铃声放大原因是拆了ec之后 待机电流70多了 我记得第一次拆EC之后是12毫安的 用热成像观察 这个芯片发热 拆了之后待机电流就是12毫安了 在测试一个晚上试试 如果还没问题 我觉得问题就出现在这3个芯片上 明天给客户沟通下 不想给他装铃声放大这个管子了 说不定就是芯片本身或者外围电路引起的 折腾不起 一个芯片20  到现在钱没收到 50元的芯片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拆了都还能出3-5v的吗

是的 不止3v5v 桥的1.05也出来了

网友:
昨天晚上又用电池待机了一晚上 今天早上还是好的 给客户沟通了  客户同意了 用外置喇叭 本子已经拿走了 虽然钱已经收了 现在心里还是有点不安 万一哪天又坏了 到时候退款就难受了

网友:
小米啥东西都爱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2823-1-1.html
跟我之前修的这个机器一样,当时这台机器在用了3个月 ...

你那编程器那买的

网友:
小米笔记本主板 完全模仿苹果的结构  质量真的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编程器那买的
没打仗之前在乌买的,加V:DF_MacReapir

网友(2022-10-18):
结束此贴吧 客户用了一个月零9天 今天打电话又说不开机了 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