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帮大致判断下这个机械硬盘故障

楼主(2022-09-06):
恳求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机械硬盘大概会是什么问题,怎么才能把数据拿出来

机械硬盘:
ST31000528AS ,希捷酷鱼12代 Barracuda, 2张碟片,总容量1TB,固件版本CC38

购买信息:
2010年,希捷京东

使用情况:
购买后台式机上普通使用4年,其后基本是闲置状态

过往故障:
21年电脑出现卡死的情况,扫描发现硬盘有坏道,用DiskGenius 软件修复,分区+隐藏坏分区。修好后可继续使用,没有再出现卡顿。硬盘仍然基本是闲置状态。

最近故障:
22年3月,硬盘突然无法开机,bios提示该硬盘smart Bad有问题,换其他主机试bios完全不认盘开机后没有盘。

最近尝试:
硬盘盒子USB连接电脑,提示“读取扇区错误”,可以看到分区的盘符,但是无法打开,提示“需要格式化,无法访问, 数据错误”。磁盘管理器中能看到含坏道的分区和容量,但是都无法打开。
硬盘启动声音(附件),刚启动有点声响,后面就一直是盘在转。 弹出USB拔掉USB线后,硬盘永远不会停转,关闭硬盘盒电源才会停。

另:在网上查这个希捷酷鱼12代,也和11代一样有固件门的风险。

求大佬帮忙判断判断这盘大概是情况,数据还有救不。

补充内容 (2022-9-7 09:45):
DG扫坏道的图是去年第出卡顿故障的时候(已分区隐藏修复),不是现在扫描的,现在的硬盘仅能通过硬盘盒看到盘符,打不开。

补充内容 (2022-10-11 18:12):
指令修复过程:
隔离电机触点
先尝试清SMART失败,放弃SMART,先清G标,再重建译码表。再回头清SMART表,G表,译码表再来一遍。修复完成接电脑。

补充内容 (2022-10-11 18:17):
4个有内容的盘符,2个可以读取内容,2个显示RAW无法访问但是在DiskGenius里看又是正常的NTFS并可以直接复制出数据。硬盘健康状态 05 C5 C6警告,无法修复扇区几百个,操作起来比较卡

20220905 用硬盘盒启动声音(手机顶在硬盘上盖录音).m4a

启动声音

网友A:
再自己鼓捣,真的就啥也什么了,,,,

网友B:
给点饭钱 别人挣吧,再捣鼓 就没了

网友C:
有救,送给数据恢复的,但数据肯定不全了,出坏道了,要数据就别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点饭钱 别人挣吧,再捣鼓 就没了

大佬,扫块的图不是现在的,是去年故障修复坏道时留下的图。现在的硬盘只能看见盘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自己鼓捣,真的就啥也什么了,,,,

大佬,扫块的图不是现在的,是去年故障修复坏道时留下的图。现在的硬盘只能看见盘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救,送给数据恢复的,但数据肯定不全了,出坏道了,要数据就别扫了

大佬,扫块的图不是现在的,是去年故障修复坏道时留下的图。现在的硬盘只能看见盘符而已。

网友D:
太狠了 我硬盘nas的 两年一换 不管好坏 数据无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狠了 我硬盘nas的 两年一换 不管好坏 数据无价啊

这个硬盘因为是闲置的极偶尔开个机,所以没放在心上

网友:
这个附件,上传上去怎么默认都要扣分才能下载,能不能设置不要分就可以下载

网友:
通过这个启动的声音,能不能大概判断下这个盘的基本情况?
也不知道是固件门还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开盘的话那基本就没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扫块的图不是现在的,是去年故障修复坏道时留下的图。现在的硬盘只能看见盘符而已。

试试看固件门

网友(2022-10-11):
发过来可以恢复数据,不要在自己尝试了会造成二次破坏数据永久丢失。加微信992903406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果断放弃

网友:
送专业的开盘稳妥点,再搞下去花钱也把数据找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果断放弃

如果是固件门的盘,按概率说,能救出数据的可能性比较大。
指令修复基本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