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细最尖的T12烙铁头是多少MM?

楼主(2022-09-06):
网上买了几个烙铁头,都是0.3mm左右的,卖家说是最细的了,我搞小的SD飞线用,需要0.1mm,哪位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烙铁头吗
我是个那种最小的SD卡,打磨后,电路点上飞线用的,焊点得用显微镜看,我看同行用的都是0.1mm的

网友A:
我是直接用普通刀头飞过,就是线太硬,容易掉

网友B:
这个用好的焊锡焊油就行了,烙铁粗点关系不大,看焊接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普通刀头飞过,就是线太硬,容易掉

烙铁头的尖比焊点大几圈,也可以点焊吗?不会覆盖太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好的焊锡焊油就行了,烙铁粗点关系不大,看焊接技术

烙铁头的尖比焊点大几圈,也可以点焊吗?不会覆盖太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