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时 点了个不检查robin 和硕的强刷华硕的H61结果挂了

楼主(2022-09-06):
咋办啊 只能编程器刷了吗?

网友A:
明明告诉你了,用U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告诉你了,用U盘啊

关键的主板是和硕的啊 不是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告诉你了,用U盘啊

然后我手贱 关了电源

网友B:
英文是用CDROM哦,不过也可以理解用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是用CDROM哦,不过也可以理解用U盘

还是被我拔了电源 就没在等会或者找个u盘 拷贝个这个bios 唉

网友C:
刷的没显示了,如果放电都不行的话,你就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基板上用编程器刷就比较全面和保险一点。主板电池放放电久一点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的没显示了,如果放电都不行的话,你就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是的呢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