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2-09-06):
电路图看不懂,有高手指一下

网友:
正反馈电源电路?

网友:
正常情况pr703是空位

网友:
PQ707和PQ712要工作,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先分析下高低场管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图都看不懂,维修这行,劝你还别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图都看不懂,维修这行,劝你还别干了

我刚学维修

请大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