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TX9-CA5定制版,没有声音。麻烦大佬们给看看这个声卡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2-09-06):
神州战神TX9-CA5 定制版,没有声音。麻烦大佬们给看看这个声卡芯片的型号,准备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版本的属于阉割版的,不带声卡芯片。

网友A:
定制的。你 自己拆开看看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的。你 自己拆开看看不就好了?

机器也不在,就让我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c293d。。。。。。。。。

谢谢。

网友:
可能吗,楼上的

网友:
这个机型有几个版本的主板,最新的一个版本主板D03A,声卡是ALC256,今天刚给人换了几台。这个芯片20块钱一颗,蛮贵的

网友:
试试好了吗请分

网友:
看不到版号怎么说呢,浪费表情

网友C:
人才 连拆机都都懒得拆,听客户的话修机不怕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才 连拆机都都懒得拆,听客户的话修机不怕翻车

有些客户脑袋装艹的,电脑遇到故障就上网搜什么通病之类的一拿过说帮我换个电容多少钱,我也很无语对这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c293d。。。。。。。。。

厉害,你是如何知道的

网友D(2022-11-12):
qinhecat  2022-9-10 21:48
м汾壬汾D03AALC256о20 ...

麻烦大神看看,我的也是无声卡的,也是d03a吧,干了个alc256没反应,我是不是应该重新买一个干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大神看看,我的也是无声卡的,也是d03a吧,干了个alc256没反应,我是不是应该重新买一个干上去?

去买汕头拆机的吧,20块钱一颗买它几颗备用,这个机型加显卡以前老客户都自觉给我一百一台费用的

网友:
拆开看就知道了,一般芯片坏

网友:
先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嘛,如果基本正常才考虑换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