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板号上小芯片型号为啥不相同?是否能通用?

楼主(2022-09-07):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同一块上不同也许是出点点不一样 同样的主板包括版号相同的芯片不一样的不考虑功率的话应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块上不同也许是出点点不一样 同样的主板包括版号相同的芯片不一样的不考虑功率的话应该可以用

谢谢,了解了

网友:
板号一样,可最后的版本号不一样,,,如果是小厂的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B:
这不是很正常 版号一样 不一样 太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正常 版号一样 不一样 太正常了吧

那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