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怎么维修

楼主(2022-09-07):
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怎么维修

  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测试发现AMOLED_AVDD相连电容有问题,拆掉有问题的电容后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华为 Mate 30 Pro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华为 Mate 30 Pro屏幕不显示,在别的地方修过。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按下开机键,手机屏幕不显示,没有反应。拆开手机取下主板,单板上电,电源表电流到1A多时屏幕还是不显示,把主板装到另一个屏幕总成测试,屏幕还是不显示,由此可确定是主板问题。

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1

  之前上家维修时已经动过显示芯片,于是用万用表先打一下显示座上显示供电脚的对地值,发现显示屏的供电AMOLED_AVDD对值为0,数值不正常,取下显示芯片测量供电值也被拉低,说明是AMOLED_AVDD相连电容有问题。

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2

  打开鑫智造软件,查看点位图,发现有3个电容在一条线路上。于是按顺序一个一个慢慢拆下来,每拆一个就打值看一下数值,当拆下第二个后打值发现不短路了。

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3

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4

  于是重新把芯片装上主板,把主板装回手机里,插充电器后开机,手机屏幕可以显示了,维修到此结束。

华为 Mate 30 Pro 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5

华为 Mate 30 Pro系列维修主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3568-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上家也太菜了

网友:
就是,基础供电都不查,看来只是个搬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