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杂牌一体机灰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22-09-07):
客户的杂牌的19寸一体机开一会就死机,拿来我店维修。拆机发现风扇和散热器竟然有2毫米间隙,使用锡箔纸粘接后试机一两个小时没有死机就还给客户了,不料第二天又拿过来说死机,再次试机十几分钟屏幕中间出现短的56条干扰横条,喇叭也同时出现呲呲声音,以为是外置的12V适配器问题。换我的12V电源开机灰屏了,有进桌面的音乐声,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用自带的电源试了几次都一样也是灰屏有进桌面。咋回事啊?集显出问题?查显示屏的供电也有5V,屏边板上的1117也有3.3V,没有原件明显发烫,排线无异常。怎么办?如何向客户交代,主板是啥牌子淘宝上都没有

网友:
杂牌一体机使用的CPU竟然是I3-350M的U,内存三代2G,主板型号淘宝上没有

网友A:
整个板子图片如下

网友B:
屏的驱动问题 要改的 这种板子 接的屏不一样 就得改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驱动问题 要改的 这种板子 接的屏不一样 就得改接口

大师说的是,现在连桌面的东西全部没有了,好奇怪,就改一下我的12V外置电源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板子图片如下

楼主修好了没,今天也接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一个CPU,估计还是一样, 那就是屏坏了。建议还原原故障,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