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

楼主(2022-09-07):
由于公共点电压偏低,不知是不是这个管子坏了原因?

网友A:
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公共端电压多少你说偏低?PU4502的5678脚电压又是多少?是什么机器板号的,还量了什么地方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公共端电压多少你说偏低?PU4502的5678脚电压又是多少?是什么机器板号的,还量了什么地方写清楚。

pu4502五六七八脚是19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公共端电压多少你说偏低?PU4502的5678脚电压又是多少?是什么机器板号的,还量了什么地方写清楚。

机器是戴尔n5010版号稍后拍图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公共端电压多少你说偏低?PU4502的5678脚电压又是多少?是什么机器板号的,还量了什么地方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公共端电压多少你说偏低?PU4502的5678脚电压又是多少?是什么机器板号的,还量了什么地方写清楚。

pq4501二三脚有电压,二脚有19伏,三脚有3.3伏可管子就是不导通,管子也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公共端电压多少你说偏低?PU4502的5678脚电压又是多少?是什么机器板号的,还量了什么地方写清楚。

就剩pq4501没换,所以怀疑是这个管子坏了导致的,另外隔离保护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501 五六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公共端电压多少你说偏低?PU4502的5678脚电压又是多少?是什么机器板号的,还量了什么地方写清楚。

公共点阻值正常400多,开始公共点短路后来修复了!

网友:
保护隔离芯片第一脚无电压,会不会是芯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