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针EDP引脚定义图形版

楼主(2022-09-07):
看到有人发了屏幕引脚定义图,有官方英文的看不懂,也有大佬手绘易懂的。刚好电脑里有个电路图绘图助手,索性就照着官方定义画了个图形的,更方便更直观。无意攀比,只是觉得有不一样的方案就分享出来,方便各位。有不对的地方和更好的建议,各位也可以说出啦,共同进步

网友:
感谢付出的贡献,给你点赞了

网友:
这有点看不懂了,现在生意都那么差吗

网友A:
有些显示器驱动板标记V-BY-One/EDP,就不懂了,两个接口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显示器驱动板标记V-BY-One/EDP,就不懂了,两个接口复用?

大致意思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B:
曾看到过一些eDP笔记本用的屏,看焊盘原先装的是四十针接口,被改装成三十针接口。其他地方也没见改动。定义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A:
屏幕不需要20V供电吧,然后不能调节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看到过一些eDP笔记本用的屏,看焊盘原先装的是四十针接口,被改装成三十针接口。其他地方也没见改动。定 ...

这个简单,按30pin接口定义从40pin取对应信号即可

网友:
厉害了非常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需要20V供电吧,然后不能调节亮度。

那个PWM_3V3 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PWM_3V3 是干嘛的?

屏幕供电啊

网友C:
这么说的话vdd_3v3表示不服,

网友D:
看着画图软件像 VISIO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画图软件像 VISIO  ?

就电路图绘制助手,挺简单的小软件

网友:
这样看起来电源和信号也很远啊,为啥联想不拆电池换屏会烧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的话vdd_3v3表示不服,

PWM-3v3啊不是告诉你亮度调节了?

网友(2022-10-12):
画都画了,怎么不弄成彩色的更好看

网友(2023-11-17):
点赞点赞,正好准备改个小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