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dell n4020 usb故障,不能上网 ,风扇不转

楼主(2022-09-07):
接手一台老古董 dell n4020 所有的usb接口不能用,不能上网,客户说不能上网,用无线网卡插了无反应,所有usb接口不能用,拆开通电一看,风扇转会儿就不转了,cpu滚烫也不转,裸板量usb供电,结果不接屏,有5v输出,接了屏接口无电压输出,怀疑供电芯片坏了,拆了供电芯片,直连也一样无电压输出,但量数据阻值有777欧,电源没短路,usb接口归南桥所管难道桥坏了?于是买了块南桥,usb接口归南桥所管,温控集成在南桥,反正桥还没到货,死马当活马医,加焊南桥试试,当我吹桥胶点时,通电试机分扇转了,后来一不做二不休,上bga加焊,加加焊后usb接口能使用了,风扇不转了,于是打开图纸就查温控到控制芯片,查控制芯片输出到风扇有3.33v,驱动电压也有3.33v,两跟线都有3.33 风扇有三跟线,电源,地,驱动信号线,量风扇座转时两个电压,不转了一个电压,问题出来了,要不就断线,要不就是电阻坏了,量电阻阻值正常,那就是断线了,直接飞线过去,通电开机,风扇转得给力,网也能上,把usb供电芯片补上,所有usb恢复正常,完美修复。收工

网友:
接屏会影响其他USB供电吗,屏上面的摄像头用的也是USB。是不是这里影响其他USB没有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