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供电mos管电压为什么这么高啊

楼主(2022-09-07):
V星的B75主板,能正常开机使用,图中箭头处的下管D极电压怎么这么高,实测有2.5-4.8V之间,正常不应该是1V左右吗?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其他几个mos管电压基本都正常

网友:
CPU供电现在基本不超过2V,你这样的电压过高,一般是CPU供电芯片本身和供电芯片的FB调整脚或厂管

网友A:
那需要更换吗?现在正常开机使用中,会不会烧坏CPU啊

网友:
奇怪 应该要烧CPU啊 电压那样高

网友:
你的表没问题把,你测量的是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更换吗?现在正常开机使用中,会不会烧坏CPU啊

最好查明原因更换。运气不好真的会烧U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更换吗?现在正常开机使用中,会不会烧坏CPU啊

都正常开机了,有咋好担心,去测g电压看多少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