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G278版本VG278Q白屏通病问题

楼主(2022-09-07):
  ASUS VG278 版本VG278Q
  液晶屏型号: Q270HTA00  AU270400CZTCAQSA82SDRK0
  逻辑板板号:27M14-C05 CTRL BD

  根据论坛的描述,这屏幕通病烧逻辑板上的Q308,是一个N沟道的场馆,我的测试发现GDS全部接地,已经击穿,拆掉更换一个N沟道的场管上去,还是白屏,测试发现屏接口处的保险也坏了,已经开路。

更换保险后,开机还是白屏。

这几个测试点没有电压,
我这个Q308的S极测试是接地的,不知道是否正常,有没有修过的,接下来该查哪里,没方向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学习了

灌水也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2022-10-14):
我有台显示器是一样的问题  升压芯片P303-11发烫。没有替换的 没有方向了

网友:
保险是不是烧了,如果是烧了,可能后级短路了....

网友(2022-11-14):
通电12V就降到1.65V,Q308发热电压1.65V;左边C304、C305发热。估计Q308的负栽有短路。

网友(2022-12-15):
G级接地 是不是就是驱动芯片挂了,Q308和保险都换了 上电保险就断 强制家电,Q308发热,没有示波器,去掉Q308 发现G级接地,应该就是P303挂了,准备定个芯片回来

网友:
我最近修过一台,除了更换Q308的12h26三极管和0603 2.5A 32V 快断陶瓷贴片保险丝 043802.5WR 丝印:O后,可能会正常,但过一会就又白屏了,查保险丝到驱动板上的12伏也是从一个12h34三极管分出来的,更换这个三极管和去掉短路的一个二极管,就修复成功了。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白屏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产的????

网友(2023-01-17):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23-03-17):
感谢楼主,同款机器,我这个是Q308坏了,换也个场管,和保险,好了。。

网友:
是不是COF短路了

网友:
烧下电压看看

网友B:
这个场效应管不能随便换的  我亲自试验过好多的不好用 最后用 7N3这个管子好用  而且好买

网友:
看看,我的分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场效应管不能随便换的  我亲自试验过好多的不好用 最后用 7N3这个管子好用  而且好买

买不到啊  网上搜不到你说的这个管子  随便换了一个上去 直接冒烟了

网友:
白屏的好多都没法修好。

网友:
学习中在研究一下

网友(2023-07-05):
我这里也是换了12h34 保险  就连p303-19都换了 vgh vgl 还是没电压  顺便问下rt7239的pdf谁有阿

网友:
vgh 0.6 vgl0.1 avdd 0.7 保险换了  12h34换了 p303-19换了 真的没救了吗? 大神出来指点1.2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