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NM-B961不触发

楼主(2022-09-07):
NM-B961不开机,情况跟这里的一模一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964-1-1.html  桥换了,EC也换了,PWRBTN#待机时候高,按开关后一直为低,没有高低高跳变

网友:
适配器不支持吧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没搞好

网友A:
Y7000必须用原装电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Y7000必须用原装电源哈

试过了。。。。。。。。。。。。

网友:
EC或者桥有些信号不 正常,看你自己能不能找出来了,查一下这代桥的待机条件,再找下EC待机条件(EC触发信号条件不单单常见的那几个,有些不常见的信号也参与触发的),有些待机条件供电不正常,或者其他电压异常也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这款机器最好用示波器来看电压波形,少装个滤波电容导致电压波形不正常也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