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65C大短路维修

楼主(2022-09-07):
     在咸鱼买来一台不开机联想G465C,拆开裸板试机,量待机电压3V,5V,无输出,公共点2.77V,不用说,大短路了,从适配器入口开始,查对地阻180欧,怎么这么低呢?怀凝接口出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换之,复到600多欧,插电,量电压2.9V,后面还有短路,下载电路图打开 断开pq48,量电压19V多,正常, 说明前面电路没问题,好再往下查,断开PQ34,再量19V多,正常,与电池电路无关,复原。断开PQ41,左边19V多没问题,右边就是公共点电压供电了,先打对地电阻,对地为零,公共点短路
公共电压分支很多,都去查太麻烦,当然了有人说了,简单,烧机就出来了,(在外面,可调电源没带在身边)只能用万用表大概查一下了,3V5V待机供电电蓉短路,cpu所有供电电容也短路 究竟是电容短路还是cpu管理芯片呢???、

网友A:
仔细看看,电容短路一般都有裂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电容短路一般都有裂缝

如果是电容短,可以慢慢看,就怕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热成像分分钟秒了。

网友:
mos短路的多吧

网友:
MLCC 电容也容易短路。

网友:
楼主很有奉献精神

网友:
有图有真相厉害

网友:
如果是公共电大短路,就比较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在外面修机还有时间发贴,必须赞一个,太不专业了

网友:
大短路检钱活

网友:
主板拿到手 就应该把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查一遍  如果怀疑CPU供电 可以把电感 mos管全部拆除后在测量是否短路

网友:
为楼主奉献精神点个赞

网友:
咸鱼搞 465c???? 有点出息吧

网友:
师傅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