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5ARE 2020几分钟开会花屏!!板载内存16g,单锐龙CPUR5

楼主(2022-09-07):
这个本,板载的内存   开会花屏!!有修到这种故障的大神吗? CPU温度,鲁大师测试可以到96度. 就安装个驱动 . 有什么软件可以检测笔记本的内存颗粒吗?

网友(点评):
最笨最费劲的办法,买个颗粒挨个换,换到哪个不花屏就是哪个问题

网友:
可以交换稳稳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小新2020款的16G  4600 花屏

网友:
曾用启动U盘测笔记本内存,到21%就卡住不动,换其他机子也是一样。
感觉除了BIOS整合的测试软件测试准确点,其他软件不靠谱。

网友:
bios里没有类似的诊断程序?

网友:
交换成本高呀 我烘干之后发现开的比原来时间长多了  目前把集显变4G  容量 也不花了  不过开五六个小时之后出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好多这个问题,目前不知道哪里坏

网友A:
好像是8颗颗粒,我买了四颗内存,先换掉4颗,好了就了。不好再把换下来的再换给剩下的四颗颗粒。我都是这样修的。今年修好了三台板载内存坏的联想本子。而且都是可以点亮的机器。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花屏像内存,不然就是CPU了。

网友:
内存颗粒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款机同样问题,单桥R5的花屏,CPU散热铜管超烫手不能停留三秒,初步判断是U有问题,但板载的16G内存也有可能,考虑成本跟风险问题退了,论坛有人说过刷BIOS会好,我也试过但没好,LZ有条件可以换换内存颗粒试试

网友B(2022-11-17):
CPU故障,拆掉从从上有的会好

网友:
AMD还是老毛病,

网友:
先搞内存颗粒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B:
CPU故障,拆掉从从上有的会好

从从上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好像是 amd u 上面的内存颗粒的问题。

网友C:
从简单的开始,优先考虑干内存。联想这一大批小新的机器都是低温锡工艺,而且内存颗粒正上方就是散热铜管,使用一年多灰一多积热或者长时间高温,毕竟是低温锡。这应该是近两年小新大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简单的开始,优先考虑干内存。联想这一大批小新的机器都是低温锡工艺,而且内存颗粒正上方就是散热铜管,使用一年多灰一多积热或者长时间高温,毕竟是低温锡。这应该是近两年小新大通病了!

内存颗粒加焊可以好吗?

网友:
花瓶搞内存   不显示搞CPU

网友:
感觉是cpu问题

网友(2023-03-09):
这款机通病,CPU重做一下就好了,死机花屏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重置cpu和内存,换成无铅,不然用不住

网友:
AMD的大生意来了

网友:
内存颗粒。。。。。。。。。。。

网友D:
修过,低温锡的直接干u;195直接干,爆了就植球。很简单的修好了两台

网友:
内存颗粒 不便宜哦  4颗  8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8颗颗粒,我买了四颗内存,先换掉4颗,好了就了。不好再把换下来的再换给剩下的四颗颗粒。我都是这样 ...

颗粒成本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低温锡的直接干u;195直接干,爆了就植球。很简单的修好了两台

风枪+方口风嘴可以干不?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重新植锡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