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

楼主(2022-09-07):
(无正文)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好像是2G功放

网友:
以前修过相同故障 信号相关的芯片 处理好焊盘 换个芯片就好

网友:
2g芯片。换好秒杀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引起20ma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引起20ma漏电?,

有可能是U2

网友:
低频功放拆了不装4G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2022-10-14):
学习来啦,你们技术真棒。

网友:
应该是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