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A R2.0不认硬盘

楼主(2022-09-07):
华硕B85-A R2.0 所有SATA口都不认硬盘,硬盘接口2、3、5、6口都是通过一个电容直接到桥的,电容靠桥那边打值都在350几左右,电容靠接口那边和接口贴片都是通的,不知道是不是桥里面的硬盘模块挂了,主板可以开机显示的,通过USB硬盘能进系统。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这种三板斧安排上有惊喜。

网友:
你进BIOS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