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泰坦 MR X6ti 的艰难维修路!!

楼主(2022-09-07):
深海泰坦 MR X61ti    板号:NFSV1511 MB REV3.1
机械师这个电脑的电路设计,真的是一言难尽。 是非常垃圾!!!故障现象: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起机,拆开看了一下发现电源管理
芯片是OZ8692LN  这个给芯片真的是伤不起 遇到很多 很多 只要
后级电路有短路,准烧它。
现在OZ8692LN DC输入端短路   VIN输出短路
烧鸡大法伺候OZ8692LN发烫短路 直接扣掉 (淘宝发货56大洋)

换上后发现公共点短路还是短路   老规矩烧鸡大法
我直接蒙圈了  烧鸡大法 居然不管用了  烧了半天
一点也不烫  接的是2V 电压但是直接只剩0.2V
是个大短路 没有办法了 只有一个一个的拆了
拆到 C1270 发现不短路了 直接扣掉换一个

好的现在待机供电正常了,组装好开机上电 电流 从0.2
、0.8、1.2、1.8 都很正常 你们是不是觉得要亮屏
结束了   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直接5A 大电流打表
我心态炸了  50多块的芯片 要是修不好老板要吃了我!
拆来测量一下发现 内存供电电感上是短路的
完蛋了  这次完了  不会烧到CPU吧!
测量了一下发现是复合MOS管PQ38 击穿短路了
型号是PK616DY这个管子我们店里还没有  再次向老板申请
买了几颗 (4个管子20块)
老板:(要是修不好 红烧了你小子!)

好的等了 两天管子到了装上去以后我再一次
组装好开机上电 电流 从0.2、0.8、1.2、1.8 都很正常
你们是不是觉得要亮屏结束了
是的 你猜对了   确实亮屏结束了!!!
我喝了 两瓶82年的可乐 也没想明白,为啥本科毕业的我没选择
去读研究生,去当老师,去当科学家反而选择修电脑,这是因为热爱吗???
不是的 是因为穷 因为没钱 啥也不说了  写完帖子  碎觉 !!
维修路漫漫,唯烙铁示波器作伴!!!!

网友A:
你要是有热成像的话直接就秒杀了,不管温度多低,热成像都能看出来是哪个地方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热成像的话直接就秒杀了,不管温度多低,热成像都能看出来是哪个地方发热

我也想有啊

  老板不买

网友:
运气很好,这机很垃圾,我碰到的都是大芯片对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有啊  老板不买

也就1千多块钱,我买的海康微影H11,1500元,20倍微距镜头200多,总共才花了1700多,老板连一千多都不舍得花???

网友C:
运气真好,cpu还在

网友D:
老铁的82年可乐有点小贵啊

网友E:
楼主强,我也有这样遭遇,花了这么多钱,万一后来没修好,真会被老板炖红烧肉来吃的,做维修的,有时候真的太难了,谢谢分享!

网友F:
楼主很有奉献精神

网友G:
热成像对于短路那是绝配啊,必须有啊。忘了一句,当然要配上可编程电源。

网友H:
CPU没有坏 运气相当好

网友(2024-01-18):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 进系统不定时死机或者蓝屏 研究了很久才研究出来

加电容是吗

网友(2023-12-17):
干嘛不喝82年拉飞

网友(2022-10-15):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本科生要选择这个行业。。

没钱

网友:
兄弟,你好,我自用的一个X6TI机子电池不充电,能否把图纸里充电相关的截图我看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J:
为什么本科生要选择这个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1千多块钱,我买的海康微影H11,1500元,20倍微距镜头200多,总共才花了1700多,老板连一千多都不舍得 ...

这算不算高投入低产出?发热可以用手去摸,虽然有点废手...但是不废钱啊!

网友:
竟然有图纸,我自己一个这机子,现在电池不充电,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2022-09-10):
楼主,联想笔记本g50-45 电源正极误触中间针短路熄屏不开机,能击穿哪些芯片啊?

网友:
这个芯片,遇见的都是烧焦了的,你的居然外观是好的。

网友:
电容坏掉不会坏cpu

网友I: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 进系统不定时死机或者蓝屏 研究了很久才研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没有坏 运气相当好

我也觉得运气不错的

网友:
没烧U是幸运呀

网友:
8692可以不换的嘛,另外短路可以烧的嘛,我经常用20A电流烧这个板,

网友:
过奖了  老哥  我都害羞

网友:
你太有维修天赋了。维修博士,时间长了你就会设计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真好,cpu还在

是的 我也是以为CPU 要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成像对于短路那是绝配啊,必须有啊。忘了一句,当然要配上可编程电源。

我也很想有热成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有奉献精神

过奖了 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学毕业的我是不是哈能玩泥巴了。唉

技术最重要 学历没啥用

网友K:
小学毕业的我是不是哈能玩泥巴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复合MOS管PQ38一开始就烧了,还是换完芯片才烧的,

上电的时候烧的

网友L:
复合MOS管PQ38一开始就烧了,还是换完芯片才烧的,

网友:
看来 我73年的健力宝喝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的82年可乐有点小贵啊

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强,我也有这样遭遇,花了这么多钱,万一后来没修好,真会被老板炖红烧肉来吃的,做维修的,有时候真的太难了,谢谢分享!

是滴是滴  怕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