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神奇,CPU供电下mos管D极电压高,但是电感靠近CPU的那个脚电压却是正常的

楼主(2022-09-07):
很神奇,主板正常开机,CPU供电下mos管的D极电压高很多,但是电感靠近CPU的那个脚电压却是正常的,远离cpu的脚电压偏高,也就是电感两只脚电压差了1-3V

网友:
说明你的表比较高级,反应速度快,电感进入大波形,出来小波形。

网友A:
MOS管测的是没滤波的脉动电压,电感后是滤波后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测的是没滤波的脉动电压,电感后是滤波后的直流电压

那也就是测CPU供电电压应该以电感后的为准?

网友:
难道电感断路,

网友:
看下滤波电容是不是坏了或者有破损。。。这种波动肯定都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