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图纸上没写电感的电流参数,我应该如何购买呢?

楼主(2022-09-07):
小白一个,疫情失业,老本子损坏准备自己动手维修。烦请各位大佬赐教,在此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我都是找料板上功能 大小一致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70Ohm/100Mhz ,就是参数啊,这是EMI 磁珠,参数就是这个。

网友C:
这怕是个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怕是个磁珠

对的老哥,就是个磁珠,我查了ohm指磁珠,现在就知道70r和100hz,型号0603,但是淘宝店铺有好几种电流款式,我应该用哪个,求指导。

网友:
130w笔记本  插上dc不充电,电池拔掉,插dc也不开机。。主板上这个磁珠短路烧掉了,我应该买个什么型号的替换,求大佬解答,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啊!有偿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怕是个磁珠

130w笔记本  插上dc不充电,电池拔掉,插dc也不开机。。主板上这个磁珠短路烧掉了,我应该买个什么型号的替换,求大佬解答,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啊!有偿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0Ohm/100Mhz ,就是参数啊,这是EMI 磁珠,参数就是这个。

我发给店铺,店铺说有,0.3a  1a  2.5a三款70r 100赫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找料板上功能 大小一致的,应该没问题。

好吧 谢谢大哥,我想淘宝买个来着。。我这新手自学尝试修一下

网友:
封装大小一样 阻值一样的磁珠 电流不会差太多 0603实际电流也不会太大 可以大胆一点选 要求不高的一坨锡短住估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给店铺,店铺说有,0.3a  1a  2.5a三款70r 100赫兹的

又没几毛钱,3种都买上,从小的开始上,哪种正常工作了就用哪种。如果没几天又坏了就用大一号的。最后还是烧就是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E:
这玩意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能坏吗???

可能是我不小心贴片掉那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