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trix B360-G 游戏主板维修

楼主(2022-09-08):
Sáng nay, tôi nhận được một bo mạch chủ chơi game Asus B360-g.

Hiện tượng: bật được thì quạt quay, không nhận ram, không hiển thị màn hình.
Nguồn cung cấp PCH: 1.01V
Nguồn bộ nhớ khả dụng: 1.2v
Nguồn VPPDDR = 2,5v
Sau khi kiểm tra khối nguồn phụ, tôi thấy rằng không có bộ nguồn VCCIO. VCCIO đã bị mất.
Nguồn này được tạo bởi PU1511
chan 7 là lệnh enable để mở nguồn ic chỉ sử dụng 0,3 Vol
Lệnh này kết nối với PQ1501 (để trống trên bo mạch chủ)

Tên của Ic đó là 6J = 5M, tôi không biết nó là gì, nhưng tôi phát hiện ra đó là Ic RT8125 và tôi đã lấy một con khác từ main MSI H110 (Ms-7996) để thay thế nó,
Nó đã hoạt động, có còi báo động ram. Gắn ram và Card N210 cho hình.

Cảm ơn bạn đã đọc, hãy cho tôi thêm điểm để nang cấp nhóm người dùng của mình

网友:
楼主很有奉献精神

网友:
图能看明白,文字不知是哪国文字?

网友A:
翻译如下: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游戏主板Asus B360-g。
故障现象:能触发,风扇转,没插内存条,屏幕不显示。
PCH供电:1.01V
内存主供电:1.2v
内存VPPDDR = 2,5v
在检查了以上之后,我发现VCCIO无电压。VCCIO没有电压了。
这个供电由PU1511创建
chan 7是打开ic电源的命令,只使用0.3 Vol。
此命令连接到PQ1501。
Ic的名字是6J = 5M,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芯片,但我发现它是Ic RT8125,我从V星 H110主板 (Ms-7996)中取出另一个来代替它,换上的芯片起作用了,有内存报警声。插上 内存条和210显卡。
谢谢你的阅读,请给我加分。

网友:
厉害了啊,搂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译如下: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游戏主板Asus B360-g。
故障现象:能触发,风扇转,没插内存条,屏幕 ...

翻译这一块,还得是楼主啊。

网友B:
我想知道 这是哪国的语言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 这是哪国的语言文字

this is Vietnamese, i use google translate vietnamese to china

网友C:
虽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D:
(⊙o⊙)哇外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Thanks you so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D:
(⊙o⊙)哇外国人啊

Thank you, google translate is not good next time i will use english,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 write

网友E:
越南那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南那边的吗?

yes, I live in Hai phong city - VietNam

网友:
妈呀,这写的是什么啊,

网友:
看文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feel amazing although not undderstand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隐约能够感觉到楼主很牛X

网友:
直接用中文,越南又不是欧美国家

网友F:
哪国文字啊,换好有大佬的翻译可以看。
dunganh9301
不好意思,是越南语,我抄错了,希望你能通过谷歌翻译看懂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国文字啊,换好有大佬的翻译可以看。
不好意思,是越南语,我抄错了,希望你能通过谷歌翻译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