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喷墨打印机维修清零软件附赠注册机

楼主(2022-09-08):
此活动名额1000人售完即止价格实惠
佳能清零软件附赠注册活动优惠链接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ft=t&id=683376597727

网友A:
打不开,这个软件有没有限制使用时间和,打印机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这个软件有没有限制使用时间和,打印机型号。

淘宝 链接绑定一台电脑的永久使用可以给别人注册清零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 链接绑定一台电脑的永久使用可以给别人注册清零软件

有没有型号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型号限制

注册机啊注册机是注册清零软件的  你是需要清零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册机啊注册机是注册清零软件的  你是需要清零软件?

我没软件,以为是清零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软件,以为是清零软件。

那就购买就行了  现在是买软件赠注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软件,以为是清零软件。

佳能Canon清零软件MG7180 IB4080 M**80 G1800 G2800 G3800 5780多数机型在线远程打印机清零服务。(废墨,5b00)

服务流程:沟通故障-指导进维修模式-拍下付款-清零修复。

[树]什么情况打印机需要清零?

打印机驱动报错

支持代码:5B00 5B02 5B04 5B14 1701 1702 1700 墨水收集器已满将满等,打印机发生错误,请参阅手册并与服务中心联系

说明打印机需要清零,小店可以解决。

[右]如何确保打印机清零成功不锁主板?

本店使用服务站新原版维修程序

在线清零,已经成功清零上万台新款打印机,

能进维修模式保证清零成功!

技术成熟安全高效绝不会锁掉主板。

[右]佳能打印机清零须进

维修模式步骤如下:

打印机进入维修模式方法:打印机一定用USB线接上电脑并确保打印机认墨盒再进。

先进入维修模式

清零须进维修模式方法如下:

1.关闭打印机,先按【停止】键,然后紧接着按【电源】 键。(两个按键都不要松开。)
2.当电源灯点亮时,不要松开【电源】键的同时,松开【停止】按键,然后按【停止】键5 次,接下来松开【电源】键。
3、当电源指示灯长亮时,维修模式进入成功。

出现电源灯长亮即进入维修模式(部份机器警告灯亮或灯闪动是机器有其它故障或已经被锁板,清零无法完成)

[右]打印机清零成功

[火]可清以下型号:

G 系列:G1810 G2810 G3810 G4810 G1010 G2010 G3010 G4010 G1800 G2800 G3800 G4800 G4000 G3000 G2000 G1000
IX系列:IX6780 IX6880 IX6580
IP系列:IP7280 IP8780 IP2780
TS系列:TS9180 TS8180 TS8280  TS8080 TS6080 TS6180  TS6280 TS5180 TS5080  TS9080 TS9020
TR系列:TR8580
MB系列:M**80 MB5180 MB5480
iB系列:iB4080 iB4180
MG系列:MG3580 MG3680 MG5480 MG5580 MG5680 MG5780 MG6400 MG6880 MG7180 MG7280 MG7580 MG7780 MG8280
MX系列:MX538 MX478 MX928  MX458  MX328
E 系列:E488 E568 E518 E508 E618 E608
MP系列:MP288  MP259 MP640 MP258
        国外对应同款机型

##############################

注意:以下机型不能清零,只能更换芯片或主板
MG2580 MG2400 MG2980 MG3080 TS208 TS308 TS708 TS3080 TS3180 TS3280 TS3410 E408 E468 E478 IP2880S 为一次性机子,不能用软件清零。
#Canon/佳能

网友:
发一个电脑上能打开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