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b3反复重启

楼主(2022-09-08):
维修一块儿技嘉的h61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的时候风扇转转停停,转转停停,一直反复重启。材料主板测量一下全版电压,发现内存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有电压。但是复位电压是0.16V,不正常。

于是想着刷一个BIOS试一下。刷好了之后故障又更厉害了。
没想到刷好之后连始终都没有了,CPU供电也没有了。
于是给他连接绿线强制开机,测量一下电压。
发现CPU供电一会有,一会没有。有一个电压一直在跳变引起的CPU供电在跳变。查找了一下,最终沿着内存的供电查,找到了是susb#信号一直在跳变。想着难道是桥坏了吗?
H61主板桥坏了的话,就不值当的去维修了。
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加焊了一下CPU供电的芯片。没想到直接就好了,不重启了。上内存接显示屏,重启两次之后直接就亮机了。
原来是这个CPU供电芯片虚焊导致的故障,真是奇怪。
发现这个主板原装的BIOS不支持22纳米的CPU,于是又刷了一个22纳米的CPU的bios。直接满血复活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是长时间使用,发热引起的虚焊故障

网友:
厉害了啊,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