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平板电脑安装系统

楼主(2022-09-08):
inco平板电脑安装系统重新启动后,出现 EFI Shell version 2.31 [5.8],fs0/b1k0/b1k1/b1k2/b1k3/b1k4/b1k5等英文,不进系统。

网友:
试试用支持UEFI启动的U盘进入PE系统,使用bcdboot命令恢复引导。看看

网友:
bios指定的是错误的引导盘,重新指定引导盘或修复引导即可

网友:
进BIOS设置启动项或者系统引导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