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不充电 键盘卡顿

楼主(2022-09-08):
DELL G3 3579板号:LA-F611P
故障:不充电,键盘卡顿
机器属于3修,拆机发现, BIOS  EC 充电芯片及很多地方修过

据客户描述:机子最开始不充电,找本地一家维修店,修完可以充 用几天就又不充了,拿 回去人家让他换电池,但换了电池还是不充,又找了一家维修店,修完:充不了电,键盘卡顿,问题还多出来了,
最后联系到我,让我修修看,这款机子修得不多,也修了那么10多台了,经验告诉我:1、这款机BIOS有问题会出现键盘卡,充不了电两个问题,2、
充不了电还有可能是充电芯片。3、保护隔离P管击穿、还有就是19V转3.3控制 保护隔离的这个小芯片坏,基本从这几方便去修

1、接下来先一步一步搞,官网下BIOS,DELL机电池没装 或者电池低于20%都不会让刷,我们只需要DOS下强刷即可例如命令:3579空格//forceit  即可跳过电池检测
2、做这些都是防止遗漏,换充电芯片95522H,故障依旧,在他系统下电池电量显示225%,PE下检不到电池
3、测保护隔离PQ7  PQ3有过去,测G极19V 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在9V左右,断电测量PQ3已经击穿 ,换掉G极9.7左右、难道就这么简单,心想已经两家师傅维修过,不可能这么简单,装机测试依旧认不到电池,
4、为什么不一来就测量 电池到EC的SMB总线,由于多修机,把前面的故障一步一步排查一下,测量电池到EC的I2C线是通的,
5.测量电压发现PBAT_CHG_SMBCLK只有2.6V  正常PBAT_CHG_SMBDAT是3.3V,心想难道是上拉电阻坏了,找到电阻测量上端3.3下端连EC  2.6V,由于EC 是被上家修过,果断换了一个,EC带程序,换完键盘乱码,重刷了BIOS,键盘正常 不卡顿了,PBAT_CHG_SMBCLK也有3.3V了,但是还是认不到电池,维修陷入困境了,到这估计很多师傅都放弃了,现在键盘是修好了,但电池还是用不了,虽然看着简单的几步测量,当你去维修的时候说不定 这已经花了1天多时间了。
6、难道真的是电池坏了嘛、但修到这款机10多台,没遇到电池坏的,基本都是主板问题,把电池接口胶带拆开,你就明白了,据了解机主说,之前上家维修的时候插上电池就烧EC,拆开胶带发现有两根线被剪断了,估计 是怕烧EC才剪的,把线接好,但听他这么说,我也怕烧EC,插电,开机 轻松点亮,没有烧,进系统已经认到电池,也可以充电了,机子已经修好,
7、测试一晚,拍照给客户准备发走,客户又告诉我这个机电量低于30%就会不充电,操之前你可没跟我说这故障,放电28%插电,果真不充,而且适配器灯都熄了,就是短路那样,电脑没有显示有电源插入,真特么坑爹 ,问题太多了,但关机情况下可以充电,机子搞了两天,也没情心了,拆机把放电管换了,不行就让他关机充到30以上,之后测试低电量也可以充,也没管了发给他,实在不想折腾了,客户用了几天也没说不能充,估计 正常了

网友:
各位版主 各位老爷 帮忙加点分,我只有50多分了 穷得很了

网友:
三板斧!随便修修都是钱

网友:
楼主帖子标题加上板号完美一点

网友A:
路过问问楼主报了多少呢?100大米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问问楼主报了多少呢?100大米有没有?

收1000应该不算贵 吧

网友:
受教了 感谢贡献

网友:
确实功底扎实啊。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真心心态好呀 楼主

网友B:
请问这里的dos下刷机是windows下的命令行模式吗?

网友:
修这机子,     牛    、   几家都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里的dos下刷机是windows下的命令行模式吗?

是的……………………

网友:
不好修的一台机器,也是通病

网友:
分析的很明白 这机器键盘换过 很难拆

网友:
可能出现咸鱼 美女自用一手

网友(2023-04-26):
这机子键盘卡顿  不充电刷1.8以上版本的BIOS就解决了   几修修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