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H维修

楼主(2022-09-08):
VDDQ和VCCIO两个开关管控制DCQ2的开和截止,因为客户在催直接拆掉DCQ2让他不被5VSB拉低,VCCSA_en不被拉低,维修结束

网友:
简单,快捷,高效率,

网友A:
开始的故障现象是怎么样的?开机不显示?开机掉电重启?

网友:
厉害了啊,搂住。。。。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故障现象是怎么样的?开机不显示?开机掉电重启?

无复位,诊断卡跑00,CPU冰冰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OK的,后级无故障,都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
这德力西电烙铁好用吗

网友:
无复位,那CPU供电正常? 帖子文字也是秒杀级别的精简

网友C:
真是野路子维修,,,,这么修天天搞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是野路子维修,,,,这么修天天搞返修

VDDQ和VCCIO电压都OK,反你个灯啊,就你不野,什么都不懂在这酸,酸呢嫲

网友E:
拆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VDDQ和VCCIO正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VDDQ和VCCIO电压都OK,反你个灯啊,就你不野,什么都不懂在这酸,酸呢嫲

估计他是台式机主板修得少,没什么经验吧。

网友:
精简的维修思路,快狠准

网友:
开始的故障应该是无CPU供电的啊

网友:
老板一块V星B250,板号7A70,VCCIO,VCCSA都没有,有时间给看看图分析一下,需要怎么查

网友:
图片为什么不能预览,一定要下载才能看呢?

网友:
稳如老狗我也经常干,稳定的呀批

网友(2022-12-06):
老手,精准狠,钱入

网友:
都太懒惰了,换个管子又不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