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机械革命蛟龙5-564原机备份PCH+EC

楼主(2022-09-08):
机械革命蛟龙5-564原机备份PCH+EC   版号:GM5ZGXW_12L_V1.0
R54600  RTX3060

机械革命蛟龙5-564原机备份PCH EC.rar

网友A(2022-11-09):
楼主这个是机械键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机械键盘的吗?

不是 就是普通键盘的

网友B(2023-08-05):
大佬ec的是刷红圈里这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ec的是刷红圈里这个芯片吗

是的 EC就是刷这个 CPU边上那个是PCH的

网友:
大佬  这款本本  一拆上电源就自动开机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2023-12-20):
GM5ZGXW_12L_V1.0

网友(2025-05-05):
太有用了好兄弟

网友(2026-01-02):
感谢分享,要是有机械键盘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