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Y7000P电池未检测到

楼主(2022-09-08):
联想拯救者Y7000
故障:客户送来不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插适配器也无法开机。
维修 :拆机测量适配器20V无法过隔离保护。电池电压0v 从网上定了一个822EC,换上后单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插上电池显示未能检测到电池。看电池输出电压是0v,可能电池坏。。又在网上定了个电池。。到货换上。。故障一样。未能检测到电池。。但是单电池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显示未能检测到电池。插上适配器不充电。。以为电池不行。发回去换了个。。换上去还是一样。。看图纸电池进来EC_SM_DA1和EC_SM_CK1进EC。。跑了下电路都通电阻正常。。电压3.27v应该正常。。网上查下说是电池固件有缺陷。和卖沟通下又发回去换。。可是发来故障依旧。泪奔。。问卖家他说在那里电池上真机测试过。能充电。
请问下大神们。。这个是EC问题吗?看图BQ24780S也连接着EC_SM_DA1和EC_SM_CK1。24780里面也又固件???

网友A:
确定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电池坏了??

换了3回了。。某宝买 的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几个、

网友B:
你这最好先用示波器打一下去ec的i2c总线 是否有波形。

网友C:
电池接口总线阻值、电压是否正常  电池还跟EC通讯,充电芯片换两个试试 先小后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口总线阻值、电压是否正常  电池还跟EC通讯,充电芯片换两个试试 先小后大吧

电压3.27V.两个是通过3VALW上拉的,阻值正常。显示电池又多少点不是电池和EC读取的吗?

网友:
ec problem change from bxs to bxa or bxa to bxs

网友D: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查下sm 总线

网友:
电池识别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下充电IC试下

网友:
BQ 系列芯片,必须有固件啊。

网友:
电池识别信号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难修 各种固件程序搞死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最好先用示波器打一下去ec的i2c总线 是否有波形。

i2c总线是SMB总线吗?

网友:
不知道I2C总线是什么。。量了EC_SMB有波形。。但是一直重复。感觉是在读取。。单是没读取到信息。。

这个是SMck

这个是SMDA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查下sm 总线

查了。。视频在下面

网友:
要换BQ24780S是吗??这个只是下挂在EC SMB总线下面的。。会造成读取不到电池电量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i2c总线是SMB总线吗?

对 你去看看

网友:
上面2个是单插电池的波形。。

这个是单适配器的波形。。

网友:
这种情况我建议先刷bios。刷完换两个bq、电池能开机、识别电路的电阻换一换、ec收到信号、最后换拆机ec、换完还不行、就送走、维修没必要太折腾

网友:
感谢大神,666666

网友F:
Y7000电池  换过几个  有的是刚开始好用  一个星期就不行了  有的装上就不充电   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0-25):
没修好。。告诉客户只能插电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后缀是128的还是192的,192的上128容易缺失部分资料

128 的  联想拯救者Y7000 NM-B701NM-B702 IT8226E-128EC带程序IO刷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维修一台Y7000P也是不充电 未检测到电池    最后发现电池座第六脚通向+3VALW和BATT_TEMP的公共点线断了 ...

量了。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记得上次修了一个ec烧掉的,换了一个空的ec是好的,

程序会自己刷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Y7000电池  换过几个  有的是刚开始好用  一个星期就不行了  有的装上就不充电   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

我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序会自己刷进去吗??

买了一个空白ec

网友(点评):
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有别的同行搞过,他说搞定了,然后我正好也遇到了一个,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一个全新的,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J:
修了一个电源灯闪的一直重启不开机,电压好的都没有出来,感觉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了一个电源灯闪的一直重启不开机,电压好的都没有出来,感觉是南桥坏了。

干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