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g40-30

楼主(2022-09-08):
联想笔记本g40-30
故障笔记本不开机,接稳压电源有时0.3a有时电流0.4a,先刷了bios,电流定0.4a,检测主板发现主板短线,飞线,绿油固话,装好主板按开机键,电流0.5a,为正常电流,屏幕不显示,以为屏幕坏了,然后有拆开所有外配,重新装了一下,开机屏幕点亮。

网友A:
联想笔记本g50-45  电源中间针误接正极瞬间打火熄屏,开机不亮怎么办

网友B(2022-10-15):
短路了看电流是多少,如果大电流一般是电容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笔记本g50-45  电源中间针误接正极瞬间打火熄屏,开机不亮怎么办

检查电源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看电流是多少,如果大电流一般是电容损坏。

如果不是大电流,就检查各个供电的阻值看判断问题。也可以用烧机法

网友C:
加分了,这个位置断线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这个位置断线的还没遇到过

:p;P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