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一台尚朋党电磁炉,插电没反应

楼主(2022-09-08):
维修一台尚朋党电磁炉,插电没反应。

温馨提示:220v危险,请规范操作

温馨提示:220v危险,请规范操作

温馨提示:220v危险,请规范操作

拆开观察保险丝220v12A 已经熔断,IGBT驱动电阻20Ω烧黑。

不用想IGBT H15R120肯定芭比Q了,
驱动电路也够呛。

拆开散热片,发现底下pcb板已经乌漆嘛黑了。翘起IGBT一看,肚子烧炸了一个洞,估计他妈妈来了也认不出来型号了

还把热敏电阻的床烧掉了一半

测量IGBT的驱动电路的三极管s8050、s8550,二极管1N4148,全部阳性

整流桥堆D20XB居然没事

IGBT的下拉电阻10k,单片机驱动脚输出接的三极管s8050, 测量没损坏,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给换掉了。

300v滤波电容不知道被哪位高人盘过,改成了大长腿,

但我把他的腿给她截肢了,尽量做短点,太长了不好

把损坏的元件全部更换,

为了防止炸管蹦着我,保险丝拆掉,然后两端接上1000w的灯管限流(原理就是在火线上串联一个电阻),这样有短路也不怕炸管了

插电,屏幕轻松点亮,

接的灯管不亮,如果插电灯管就非常亮,或者开机后没有放锅具就非常亮,那电路肯定还有问题,需要继续排查!

测试没有问题,取掉灯管,接上保险丝220v12a。

插电,屏幕轻松点亮!

放上锅具,开机,正常加热!轻松秒杀

网友:
羡慕会修家电的人

网友:
(⊙o⊙)哇都这样了啊,换一个吧